楼主(2015-03-20):
西门子TD400与S7-224不能通讯,换一个新的TD400却不能显示中文?TD400是不是需要编程?

网友A:
1.新的TD400C默认显示英文,显示中文需要打开TD400C系统设置菜单简单设置一下。
2.TD400C自身不需要编程,所有组态编程工作都内潜入200的编程软件STEP7 Microsoft WIN中。

网友B:
使用MICRO SP6以上版本软件可直接对TD400进行组态

网友C:
呵呵;看来以前用TD200了;
TD200在PLC内组态,所以你PLC不换,只换个TD200的话,插上通讯电缆就行了;
TD400不一样的;至于中英文,可以设置的;

网友D:
还可以这样啊

网友E:
屏的地址没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