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,问一个关于存储器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20):
我的预设值地址为VW0计数值为VW1,为什么我往预设值(VW0)输入数字的时候计数值(VW1)也有数值显示,且数值相差256倍也就是一个字节。VW0和VW1存储器应该是无关联的啊?

网友A:
程序或地址的设置有问题吧,把VW1改VW10试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改VW10没问题,但是我就不明白VW0有16位呢又不是8位,为什么vw1会跟着变呢

网友B:
既然是16位 那就是VW0包含VB0和VB1了 VW1就是字节VB1和VB2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样倒是可以解释的通,但是可能VB1重叠吗

网友B:
39的2进制是 100111
9999的2进制是100111 00001111
39的2进制是 00000000 00100111
9999的2进制是00100111 00001111

网友C:
VW1被你的数据占用了……

网友D:
VW0,VW1有冲突的.
你监控VB字节看看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改VW10没问题,但是我就不明白VW0有16位呢又不是8位,为什么vw1会跟着变呢
VW0的高8位,同时也是VW1的低8位,问题就在于此.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改VW10没问题,但是我就不明白VW0有16位呢又不是8位,为什么vw1会跟着变呢
VW0的高8位,同时也是VW1的低8位,问题在此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感觉也是这种原因了

网友E:
vb1引起的,发生了冲突

网友F:
数据有互相占用部分。

网友G:
3楼说的是,我以前用的三菱,一个项目用西门子,就犯了楼主的错误
日系和德系的差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