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1、借用定时器简单的车辆通过程序

   当一辆车到达检票栏时,司机按下按钮PB1,取一张停车票后,被允许进入停车场 。Q0.0输出驱动MTR1,栏杆升起。由于PB1的初始输入是瞬时的,所以程序中用到输出自锁回路,待定时 器延时10秒后,自锁断开,Q0.0输出也就断开,栏杆落回到初始位置 ,等待下一辆车通行。

楼主:
2、生产线简单计数程序

当瓶子在传送带上传过来时,它们挡住光电管PC1的光线,PC1的输入I0.0变为ON,启动计数回路。C0是用来计数的,事先给它设定一个上限计数值 。计满数后,激活输出Q0.0停止装载指示灯点亮。若如开启新一轮计数,需先按下复位按钮PB1,这时停止装载指示灯熄灭,准备新一轮计数。

网友A:
楼主;当车辆行进到栏杆中间停止时,时间到了要将车子砸伤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;当车辆行进到栏杆中间停止时,时间到了要将车子砸伤的。
这是最为简单的电路,要想更安全,这个思路远远是不周全的。

网友B:
楼主,你这个太理想化了

楼主:
3、自动门程序

检测和延时是预防事故发生 的有效措施。

a、为防止不必要的开和关操作,压力垫信号的接收必须有一段“检测”时间 。
b、当门完全打开时,直到压力垫和光电开关信号消失门是一直打开的。压力开关和光电开关信号 消失5秒后,才关断开门,启动关门程序 。
c、关门时,一边关门,一边检测有无压力垫和光电开关信号 ,如有,则随时停止关门程序,待有人或车通过时,再接着关门程序  。

楼主:
4、洗衣机定时运行程序

这主要是个定时操作程序。

I0.0有效时,洗衣机电机开始低速旋转,T37延时后作调整旋转,再经T38延时后,将调整旋转断开 ,开始减速旋转,同时T39开始延时,到达T39设定时间后,将低速旋转切断,至此整个程序运行完毕 。

楼主:
5、数值计算程序

计算[(3+5)×6-8]÷7

网友C:
楼主这些都是培训用的资料吧,不然一台洗衣机配一个西门子PLC这得卖多少钱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些都是培训用的资料吧,不然一台洗衣机配一个西门子PLC这得卖多少钱呀
当然不可能。一般来说用单片机完全可以作,这里只用来说明PLC的功能而已,供初学者学习。

网友D(2015-04-26):
辛苦了,初学者了解一下很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