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在做触摸屏设置开关元件时,有好多都用辅助继电器M作为软元件,为什么不用X作为软元件,谢谢!

网友A:
不知道 X元件在HMI中是不是“只读”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做触摸屏设置开关元件时,有好多都用辅助继电器M作为软元件,为什么不用X作为软元件,谢谢!

因为X只能读取,不能写入。

网友C:
呵呵;M是PLC内部的,有几百上千个,相当于免费的;
而X则是PLC上真实的输入点,在屏上只能监控其状态,不可以控制;
而且平均一个X点要几十到一百元了;

网友D:
X也可以用,只要你有钱

网友E:
你也可以用那些可能用不到的x

网友A:
我晕  弄错地方了  不好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呵呵;M是PLC内部的,有几百上千个,相当于免费的;
而X则是PLC上真实的输入点,在屏上只能监控其状态,不可以控制;
而且平均一个X点要几十到一百元了;
谢谢,不过用X也可以控制,比如启动按钮X0停止按钮X1

网友C:
呵呵;绝大多数的PLC是不支持在屏上来操控输入点的;

网友F:
     用X作为软元件是可以的.成本高点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呵呵;绝大多数的PLC是不支持在屏上来操控输入点的;
谢谢版主,如果S在程序没用,是不是可以当M来使用,在开关元件设置S多少,来操控PLC输出

网友G:
在程序中,如果没有使用到步进梯形图指令,S是可以当成M做辅助继电器来使用的。

网友C:
一般来说,除非你的PLC中间继电器不够用了,再去考虑用S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