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PLC平均的/O点的价格还比较高,因此应该合理选用PLC的I/O点的数量,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力争使用的I/O点最少,但必须留有一定的裕量。

通常I/O点数是根据被控对象的输入、输出信号的实际需要,再加上10%~15%的裕量来确定。

(二) 存储容量的选择

用户程序所需的存储容量大小不仅与PLC系统的功能有关,而且还与功能实现的方法、程序编写水平有关。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和一个初学者,在完成同一复杂功能时,其程序量可能相差25%之多,所以对于初学者应该在存储容量估算时多留裕量。

PLC的I/O点数的多少,在很大程序上反映了PLC系统的功能要求,因此可在I/O点数确定的基础上,按下式估算存储容量后,再加20%~30%的裕量。

存储容量(字节)=开关量I/O点数×10+模拟量I/O通道数×100

网友A:
有些小型的plc容量小,由于是实现写特殊的工艺,需要逻辑存储区大,不得不换成中型的控制器

网友B:
这个事情设计人员在选型时候应心中明了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,很多情况下,不用考虑内存,因为绝大部分情况下,你购买的PLC I/O点数能满足,内存基本没问题

网友C:
99%的情况下不用考虑容量,I/O端口如果你算准了,留不留余量也不是必须的,更没有个什么百分比的余量。大多数情况下,你就是不留余量也会有余量,因为I/O端口一般是4的整倍数。选型时需要考虑的是尽量少用模块,因为同样多的点数,模块多时价格贵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