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笔记本电脑串口在电脑开机运行时插拔了,之前与200都通讯正常。后来再通讯就通不上了!是不是通讯口坏了,可是我换台达PLC通讯还能通上!
 哪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?

网友A:
呵呵;与台达还能通讯,那当然说明口还是好的;
如果你的SIEMENS电缆是原装的,那么带电插拔不会出问题;
但你电缆是2\30元那种的,就换电缆吧;

网友B:
土豪,买台新的不就行了

网友C:
没有断开连接就插拔很容易损坏有转换接口的通信电缆的

网友D:
换根200的通讯线缆试试

网友E:
显示什么故障啊,还是在那点通讯不上。有时COM会被其他软件修改。可能需要重新设置PC/PG接口

网友F:
楼主还是重新启动一下  然后再设置试试  既然和台达通讯没问题  说明是好的 啊,看看参数

网友G:
笔记本带串口应该很老的机型了,能用到现在也值了,换换吧。

网友H:
串口没问题,那还是从PLC的通讯口或者电缆方面考虑考虑吧!

网友I:
串口在台达PLC上能用,那串口肯定没问题的。根下你那个数据线和串参数设置。

网友J:
呵呵,电脑的串口还能和别的PLC进行通讯,楼主撞大运了,也就是说笔记本的串口没有损坏。
那么很可能就是通讯数据线或者西门子的200PLC的通讯口烧掉了,楼主节哀。

网友K:
我基本上没遇见过通讯口坏的(或许是接触少吧)
但是从个人的认知来讲不太可能’
换线吧!
或者看看端口设置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教,plc我在家的电脑上试没问题,线也没问题!明天到公司再试试,应该是通讯设置有问题吧!

网友J:
电脑上不能热拔插的端口有:九针串口,键盘PS2接口,25针并行端口,硬盘IDE接口和SATA数据线端口。

网友L:
USB转串口就可以热插拔了。

网友M:
串口应该没有坏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