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请问大侠们学习液压和气动系统技术具备什么条件?还要首先掌握哪些要领?

网友A:
呵呵,是想掌握硬件选型与应用对吧。
第一,看厂商的产品PDF,第二,接手实物工程练手或者做徒弟跟进整个项目的实施。

网友B:
液压气动及电路,这都是控制有关的东西,比较抽象一些。所以说,要学会液压和气动,必须要懂得电路控制,否则怎么学也只是一个小小成,因为这些都和电有关连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液压气动及电路,这都是控制有关的东西,比较抽象一些。所以说,要学会液压和气动,必须要懂得电路控制,否则怎么学也只是一个小小成,因为这些都和电有关连。
液压回路和电路有不少地方很相似的。前些日子发过一个贴子,传了两本教程,有兴趣的话去看看。

网友D:
搞清楚单个设备元件的工作原理
然后有机会实际去捣鼓捣鼓就很快上手了!

网友E:
     液压:
         压力取决于负载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液压气动及电路,这都是控制有关的东西,比较抽象一些。所以说,要学会液压和气动,必须要懂得电路控制,否则怎么学也只是一个小小成,因为这些都和电有关连。
液压回路和电路有不少地方很相似的。前些日子发过一个贴子,传了两本教程,有兴趣的话去看看。
在哪呢 给我看看

网友G:
液压阀件拆装前先看原理图,如有承重件的设备先确定拆件以后是否有下落的可能,避免产生后果,这是安全上首先要注意的,其他的要坚持学习,这个在大学也是一门学问三言两语说不明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液压气动及电路,这都是控制有关的东西,比较抽象一些。所以说,要学会液压和气动,必须要懂得电路控制,否则怎么学也只是一个小小成,因为这些都和电有关连。
液压回路和电路有不少地方很相似的。前些日子发过一个贴子,传了两本教程,有兴趣的话去看看。
在哪呢 给我看看
你不是已经下了吗?还给别人传过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