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FR-D720S-0.75,单向220V输入的,三相220V输出的,设定50HZ频率上限,运行到50HZ是输出只要90V,电机运行的也慢,是不是转矩问题?我找参数也没看到哪里设置的,谁知道怎么弄啊,是变频器问题还是参数问题啊

网友A:
电压要220V吧,变频器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也觉得输出220才对,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参数被设置了,说明书上也找不到设置方法

网友B:
是不是节能模式,电机空载所以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