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问大家个问题,我用一个步科的触摸屏和PLC通讯,点击触摸屏画面上的按钮PLC不动作,运行PLC,触摸屏上的指示灯和按钮都动作
也就是plc可以改变触摸屏状态,触摸屏不能改变PLC状态

网友A:
是不是组态时没弄好,貌似在组态的时候一般都可选:读写/只读。你这种情况貌似选了只读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没找到在哪设置,只读与写入选项

网友B:
首先说 按钮是“位状态设定元件” 不是“位状态指示灯”  不要选错了。(都动作,就很可能错在这里)
再看看写入的地址,有没有问题。 地址有没有用到 siemens的I Q  或者MITSUBISHI 的X等。
按钮类型 也不要选错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有区别吗

网友C:
一般情况应该是地址设置的不对吧,既然能读到PLC的状态,通讯应该是没问题的!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这个i0.1 是西门子的输入点吧

这个输入点 是实际的物理触点 不能在HMI上控制的

你在程序中,在i0.1下并联个m点,把M点的地址放在HMI上控制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知道了怎么回事了,谢谢你

网友D:
3楼的讲的很详细
值得参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