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朋友们大家好!我们经常碰到普传变频器出现OC-P,理论上,我们应该能快速的根据故障代码来判断故障的实质!可是这普传的OC-P却令人头疼!驱动板老化,霍尔坏,驱动信号异常,主板异常。系统干忧等。但在实际维修中,有些OC-P不是一送电或者一运行就报故障!有的带电机没没事,加束时OC-P,有的是在现场报,换环境不报!有的是拿到我手中什么问题也没有。
至于客户送来变频器以后,如果上电报OC-P或运行报OC-P,这都好说,可是客户拿来后试空电机电机就是不报!正常运行!怎么维修判断呢?有没有更好的方法?希望大家共同探讨!来到咸老师的这个论坛,是我们大家的幸福。是学习的好地方!大家常回家看看!

网友A:
延长加减速时间试试。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,但问题是有时候不能解决,而换掉驱动板就OK了。有的变频器在现场加速12就OC-P。有的在加数60时OC-P,但换了驱动板就好了。

楼主:
普传变频器的说明只解释说系统受到干忧和瞬间电流冲击!但实际上说的太片面了,有不少次数都是在相同的现场出现了OC-P,换了驱动板就好了。

网友B:
直接在316的14脚和16脚并上330P电容!

楼主:
谢谢您,祝您工作顺利。

网友C:
试在主板OC信号输入端并联0.01U电容,消噪,可能有好的效果。可能是从主板/电源板的电缆引入干扰。

楼主:
谢谢咸工,只是,我不太熟悉OC-P信号输入端在哪,我还要加深学习。

网友D(2015-04-29):
咸老师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
去掉负载运行 可以 带电机运行到20转以上即报OC-p; 20转以下可以慢慢转。
不带载不运行显0A,运行显0.8A(去掉互感器也是);
测6路驱动是一样的波形,一个宽波后跟一个窄波 且波形很好 没有毛刺;用表量有约3V电压,不运行有7V。各路一样。
模块也按您定的书上讲的测了 可以 且打了耐压都在1300多V(模块是1200V)
现在真的找不出什么问题了。电机用手可以盘动 对地也是好的 加减速时间也延了

网友E:
前年我卖过一批次普传PI800,质量不愧为老牌子过硬,其中一台刚装机总是报E.OCP就是楼主说的OC-P,后来是接地的问题。8

网友F:
   一般变频器驱动电路均有检测IGBT导通时的饱和压降的电路,如果驱动电路的驱动电流能力不足,将极容易导致IGBT饱和压降升高,特别是有瞬间大电流冲击时,更容易因饱和压降升高而跳过流保护。系统受到干扰时,同样容易引起变频器过流保护。
   要做好接地(单独接地)、布线(变频器的二次控制线等尽量采用屏蔽线)、变频器的输出与电机可靠接通后,再给变频器加运行命令等。

楼主(2016-11-03):
普传的OC-P是最讨仄人的了,故障报警不准确!系统干扰也报警,主板故障也报,驱动板故障也报,据说IGBT性能不好也报。有时接手时就能看见上电OC-P,这样故障好修,能从有到无观察到,放心送给用户!有时运行空载时报,有时加速到一定频率报。最易查找故障的就是接手维修就能看见OC-P!如果在客户那出现OC-P,而拿回来维修就没有OC-P时就很难判断故障在哪,因为没有那么多条件,就算你换了主板和驱动板也不知道修好没修好。我接手一台110KW的变频器,因为是热力部门,时间紧任务急,不允许试着维修!就直接换了主板和驱动板。但回到客户手中还是报OC-P!
只好去现场,好在负载那有人,发现了问题:电机接口处,带铠的电机打火来着,工人看到了火花!断电查看,是铠被 打了个洞!打开查看是电缆对铠放电!重新把铠去掉处理好电缆,上电没在报故障!这种故障要是电机跟前没人还真难与看见故障存在!
那也就是说,现场环境不容忽视!要细心检查!因为这个故障不是死存在,是时有时无!有时能起来车,但电流大!
有关朋友们说的在驱动光藕并小容量电容,感谢大家的提供!但是为热力服务这样做很难!因为你焊完了电容不去现场也不知道好了没有!OC-P有时真的很难!明明过电流应该报OC!它优先报OC-P了!所以这个OC-P功能应该取消!分享给大家我的经过!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我不这样认为,你后面举的这个110KW例子,可以看出你只是为了维修而维修,该设备运行电流你一直也没有关注,电缆与电机的绝缘你也没关注,说白了维修是一个耐心、细心的活,习惯性换板换器件,而不去分析原因,也就只能一直从事基础维修,

网友H:
是不是IGBT检测与保护电路的电容有问题,可试着换换。把驱动电路的所有电容换掉试试。维修是一件头疼得事,得慢慢来,有时得试着来。

楼主:
您说的没错,我只是自学的一些经验,谈不上是成手,我完全是自学的。我大部份时间就是在公司维修,很少去现场。但是现场人说有时根本看不到电流就跳了,查故障记录也没有过流现象!所以就送公司来维修。我只是那天去了现场,第一次起还什么有报,也不过流,第二次起就过流了,但是没跳OC-P.第三次起时就报OC-P了!这时电机跟前的工人说电机附近有火花才引起注意。才知道故障所在。之前他们用摇表测过电机绝缘,没有显示出来故障。也就是它时而放电时而不放电。总之,自从普传加了OC-P这一项之后,报警就是OC-P优先。我们是给热力维修,刻不容缓!报以没有更多的分析时间,大多是换板子。不过发现的问题越多,经验也越丰富。谢谢您的指教!我只有初中文化。

网友I:
回复 楼主:
佩服你的自觉精神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祝您开心,一些问题我愿意与大家分享,互相交流使进步更快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谢谢您 ,关键是我的维修条件不够,没有假负载,像这种在现场报OC-P,拿到我公司就是带个电机也不报,很是头疼的事。对于热力公司的活不能来回折腾。如果要是在我的维修现场就报OC-P的话,那就不难了,换哪块板子或元件消除的OC-P就一目了然了。我们经理也不给做摸拟负载,OC-P消没消除只能送回客户才知道啊!一般是电源驱动板故障率高,少数是主板。别的我就没有遇上过了。谢谢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