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请问下咸老师,要是主板的CPU坏了如何焊接与更换。。。我最近有台ABB炸了模块,CPU发热过高,就想更换CPU,但不知如何更换怕把线路板搞坏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没有程序换了也没有用,
一般都是热风枪拆,如果怕坏,就用旧板子练手。这个只能靠手熟。如果你有返修台的话,BGA都可以搞定了。

网友B:
放心换,用热风枪,很多超薄的我都和热风枪拆过,还没有拆坏的,

网友C:
大功率的才有更换价值,一般数据都是存储在8脚的存储器上的吧,CPU只是读取而已。

网友D:
有些芯片脚间距很小,没专业的工具你换不了的;

网友E:
又不是gba封装,把cpu所有引脚剪断,芯片拿下了,pcb板就剩下芯片引脚了。

怕小风枪将主板吹起泡,或ic吹裂用司登利 恒温热风枪,华强北回收主板ic 都是用这个东西拆bga芯片

高速你一个最蠢拆报废板ic 方法电路板放在火炉上烤,用镊子取下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