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求各位大侠,谁有静电消除效果检验标准(也就是使用静电消除器后,静电残留量检验标准)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没见过有此标准,倒是静电泄放线路与大地连接的电阻值有着严格的要求。
以前在电子厂,定期都要用精密仪器测量对地电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哦哦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