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LG SV075IS5-4N0的变频器,场效应管边上的连G脚的一个三极管穿了,上面丝印好像是Z6或者ZG,但是查了全部是二极管,标的是TR4,SOT-23封装的,谁知道这个三极管型号是什么,IS5系列的都行,谁有啊

网友A:
是ZG npn的三极管就知道这些,不妨用常见的管试下也许有惊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找了个报废的,直接拆了装上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