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报OH

楼主(2015-03-20):
一台安川A1000 75KW/55KW用户先是说报OR故障,我查后没OR,用户回去带空压机再试说是OH,铁壳热厉害,我问带多久报OH,他说是10多分种,我拆开变频器发现风扇线没插!风扇是后换的120mm(1238)电流0.3A,贴在3条模块上面的驱动小板焊点部位三防漆成棕褐色,我曾经在ABB ACS510变频器上发现风扇功率与发热有绝对关系。A1000 75KW/55KW风扇电流是多大?我怀疑风扇没插或风扇功率严重不足。

网友A:
换风扇的大侠也真够粗心的

网友B:
最好换用进口风量大的风机,报OH不是大风机的问题,是线路板上方的小风机(三线式)性能不良导致,换大风机虽然能降温,但解决不了问题。以上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A1000 55KW好像就2个120mm风扇我开机看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侧面热的厉害说明大风扇风量不足热量堆积,三线测速小风扇故障不至于发热这么厉害

网友C:
外面风扇吹吹试试

网友D:
楼主风扇插上后,问题有没有再出来?如果没,插好就正常了。说明是这个风扇的问题。

楼主:
问安川手册上没有风扇电流,问安川技术也答不上来,装2个0。4A以上的风扇不报OH了。

网友E:
风扇电路随便搞搞就行了。

网友F:
三线风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