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用mcgs如何绘制变电站中的隔离开关和断路器,元件库中没有这个元件,直接用斜线画,又不是一个整体,如何设置属性?

网友A:
觉得自己画的还行的话,就自己画。然后全选合并即可成为一体。当然也可以找图片自己做,有点麻烦。

网友B:
画好后,选好要组合的元件,用截图左上这个“ 构成图符” 就可以合并。

也可以用选图片,拖到画面,右键选择装载位图,找到图片。

网友C:
自己做图片

网友D:
自己做图片,合成整体一个元件,保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