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那位大神有Q系列PLC输入模块内部电路

网友A:
怎么个内部电路,输入输出模块手册中的这样的行不行?

网友B:
楼主是准备维修Q系列PLC的IO扩展模块?还是只是使用IO扩展模块进行控制设备而已?

楼主:
进行控制设备的

网友B:
按模块型号到官网查找下载使用说明书,里面会教你如何接线使用他生产的产品的。
教会客户如何使用产品,是说明书的职责。

网友C:
是要维修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进行控制设备的
控制设备,只是接线应用,参考手册上的那个说明接好外部线路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运用的话只要搞明白接线图就可以了,不必去深究内部;

网友D:
接线图就够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内部电路是电子元件的

网友E:
这个就是Q系列的输入电路图,是不是你要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