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变频器VFD-B

楼主(2015-03-20):
求助;今有台达变频器VFD-B/18.5KW   在运行中出现故障GFF,经查看GFF是对地短路   测量模块并没有直接对地短路,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A:
变频器出线至电机查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已经在2台设备上使用过,对输出线 及 电动机检查过没有问题,但使用中故障GFF依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在2台设备上使用过,对输出线 及 电动机检查过没有问题,但使用中故障GFF依旧
这情况就是内部控制板的一个小稳压管坏了,具体那个我也不清楚,我也是这情形送修看师父换下来给我看的,不贵,就几十块

网友B:
几十块就给修好了?熟客也不至于啊,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师傅不赚钱吗  吃神马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师傅不赚钱吗  吃神马
一个稳压管几毛钱收几十块没搛吗,不到二十分钟搞定,那你的意思要几百才叫搛钱?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合理合行情就好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这活一天搞几个啊 看样子很忙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