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藕

楼主(2015-03-20):
光藕1350的与B1328的有什么区别

网友A:
这个光耦没听说过,找厂家的技术参数表对照一下吧。我一般都是4N系列的。光耦有高速和低速之分,也有电压等级之分。

楼主:
谢谢啊,针对电压等级的光藕,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光耦的工作原理:

输入侧,是发光二极管。它只要通电,就能发出红外线光源;
输出侧,是接收光敏三极管,它只要受到光照射,就会导通。

由此,利用光电耦合器,人们可以实现两个电气回路的电气隔离耦合。

楼主:
是不是有的光藕,输入侧的电压会影响到输出的特性,比如说输入侧的电压小点,输出电压会变小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你可以把光耦看成是三极管,只是中间用光来传递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有的光藕,输入侧的电压会影响到输出的特性,比如说输入侧的电压小点,输出电压会变小
也有的  叫线性光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