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0):
台达VFD-M 5.5KW无显,准备维修发现电路板拆不下来,模块不向别的机器电路板有固定孔,起子可以拆模块,这机器电路板上没孔,模块先固定在机器上然后焊电路板的,要修电路板,要先把模块焊开才能拿下电路板,修过的朋友,是不是这样呀

网友A:
好像是这样的

网友B:
M系列都是这样包括7.5KW的也是一样!

网友C:
有图才有真相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一次性的呀,就没想让人修,那就拔模块吧

网友D:
就是这样的,要把模块拆下来,功率板才能拿出来。

网友E:
这个使用环境不是很好啊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就是要用焊开的

楼主:
已经动手了,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拆下,拆的还可以,水平有点次。上500V直流电测3844不太对,看了下,整流出来的正极和逆变的正极断开的,短接后测3844各脚电压正常,想的接上主板看下显示是否正常,接好后不显示,这时发现主板冒烟,断电查看发现一只14脚的片子烧坏。偷懒没查稳压回路,单独通电给5V电容,测光耦输出稳压回路正常,没有问题,给5V加假负载试机,试了几次查了正负15伏正常,驱动回路-8V也正常,5V也正常,就24V电压偏低,有10几伏,正准备接下去查,接线端子下边4只16欧姆贴片电阻冒烟,断电,看了下还没查出是到哪里的。

网友G:
模块竟然连固定螺丝都看不到

网友A:
回复 网友G:
模块先固定后焊接的

网友H:
用烙铁焊接下来

楼主:
那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14脚的

网友I:
模块打掉呗!      懒

网友J:
这个芯片是74LS07,是六路波形的保护(也就是起个把CPU与驱动芯片隔离的作用),烧这个你要好好检查一下驱动电路的,千万不可的换了这个报,看着上电正常了就装模块,尽量确定一下六路波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好的,谢谢

网友K:
我这里有主板,大量。台达M必须拆模块才能维修。主板损坏率也不低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我先修一下,修不好了在说吧

网友L(2015-10-25):
下午拆的正是这样的,越小越难拆。

网友M(2016-12-25):
拆模块,好焊哪几个点呀?

网友N:
如果模块没有坏,可不必把模块焊下来,可采取切断母线【P】,即切断模块供电的方法,来检查电源板与功率板,修好后再恢复模块供电。如果模块坏了,再想办法把模块搞下来,电源板与功率板就好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