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急安川OH

楼主(2015-03-21):
安川A1000 75/55KW变频器风扇120mm38电流是多大的?有一台变频器报OH怀疑风扇风量小,救急。。。

网友A:
旧的风扇型号看下没有吗

网友B:
风量小?跟风扇的供电电压有关呀,跟风扇的转轴是否灵活有关呀。
代换新品零件是一个解决方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客户换上的是0.3A的不是专用变频器风扇,所以特来讨教

网友C:
原来的风扇上没有相关参数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原装风扇被用户换成0。3A的了。

网友D(2016-07-24):
原装的好像是0.2A的风扇吧

网友E:
楼主可以尝试,清理风道,更换风扇试试。

网友D(2020-03-30):
更新一个就好了,一定要带反馈的那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