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逆变器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21):
单位逆变器因漏水原因烧坏一组KK500 可控硅,更换后试机,正常工作直流电压调到400V时直流电流达到120A,而现在只达到80A,负载没有变。由于刚刚接触逆变器,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。

网友A:
更换的元件性能不良,内阻过大,或者控制板上还有故障没有根除。

网友B:
可控硅的导通角可能小了,触发电路没有问题就是可控硅质量不好

网友C:
拿示波器看逆变器的输出波形,其触发角是否全开,一目了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