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1):
勾头上升吊重物没劲 升不动 有异响!直接用升降接触器试车没反应 求师傅们分析下原因!!!

网友A:
不可能吧,直接接触器驱动和按键驱动不都是相同的一个机械结构吗?
不过可能按键驱动的中间是否经过了调速系统呢?但是吊钩驱动的机构是不允许调速的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吧,直接接触器驱动和按键驱动不都是相同的一个机械结构吗?
不过可能按键驱动的中间是否经过了调速系统呢?但是吊钩驱动的机构是不允许调速的呀。
凸轮控制 电阻调速的

网友A:
那么应该是电气控制系统中的主回路线路或者机械传动有问题了,现确认电源是否给到马达本身,如果是,叫上机修一起来修理,你自己一个人搞定不了的了。

网友B:
这个应该在机械传动部分的问题吧,比如抱闸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检查抱闸没有问题!吊东西上升后没劲而且还会下降 声音很大就是不上升 是否和滑环有关系?碳刷都换了!

网友C:
不会是超载了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没有 和原来吊的东西一样

网友D:
应该检查一下转子绕组是否断线。

网友E:
这个还是分析一下运行条件满足没
会不会缺相?

网友B:
如果是绕线式电机应该是换档电阻虚接或断线,是PLC控制的,应该是那个档给定器加不上

网友F:
缺相,这个故障修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G:
绕线转子开路 或者 电阻开路

网友H:
如果有电阻器,楼主还是检查一下电阻器吧,电阻器可能开路了。

网友I:
先检查一下电机电流正常不正常,电机正常,就是减速机有问题,齿轮坏了

网友J:
是否超载,空载怎么样? 声音大有可能是调速电阻的问题~!

网友K:
检查是否缺相,电阻接地,卷筒和电机保险是否撕裂

网友K:
缺相,电阻接地或断开,超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