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1):
采集的模拟量数值存放到VD300中,我在力控数据组态中,内存区选择:V中间变量,地址:300,数据格式:LG,运行组态画面,显示的模拟量数值和预期的不一样,在模拟量输入信号零点式,组态画面就显示12900左右的数值,但是在PLC的编程监控软件显示是正常的,这是为什么?组态的动作流程也是正确的,就是模拟量数值显示不正确。

网友A:
力控不熟,但觉得是数据格式的问题,双字在力控里对应什么格式你再看看。

网友B:
对,重点看看格式,西门子的有点不一样!!

网友C(2015-11-23):
在西门子中VD是双字型、32位,力控中LG、LB、FL都是32位整数,可以试一下。另VD300包括了VB300——VB303,您的数据变量建立时,其它变量不能用到VB300——VB3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