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1):
题目如下:正常情况依次为东西方向绿灯25秒,绿灯闪5秒,黄灯5秒,红灯30秒,南北红灯30秒,黄灯5秒,绿灯25秒,绿灯闪5秒。如果遇到一个方向没有汽车而另外方向有汽车,则立即转换到另外的方向绿灯25秒,然后依前面的次序进行工作。如果两个方向都没有汽车,也按正常情况控制

前半段会做,就是转换那里不会了,要怎么搞?各位来看看

网友A:
目前没有发现国内有哪个城市使用了如此高级的红绿灯控制系统。
要检测车流量,必须要使用视觉传感器技术,单单制作这个系统,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,物力和资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其实是PLC课程老师给的实验作业,不是检测车流量,就是单单的有车或者没车检测,原理我都明白,就是不知道程序怎么设计,刚学PLC

网友B:
这个老师也挺有意思的啊。

网友C:
所谓的智慧城市的红绿灯就都不只能啊。

网友D:
关键你连有车没有车用啥控制都搞不定,这样的控制都是瞎扯!

网友E:
这个国内还是有的
涉及到图像捕捉技术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用4个摄像头进行采集4个方向的车辆等待图像,图像里面使用专业软件来辨别图像之中是否有车辆等待。

至于PLC如何控制,图像处理系统只需要告诉PLC,当前绿灯的通道是否有车辆驶过。需要4个PLC输入端子进行告诉PLC当前的状态,至于如何编程转换,请开动大脑进行思维。

网友F:
实际中应用现在肯定不行 程序倒是可以

就是系统上电,初始信号发出。
开始执行  1.东西方向的步骤
          2.南北方向的步骤
这两个步骤当然同时进行
当检测传感器检测到东西有车,就用这个信号触发东西绿灯,南北红灯步骤,复位其他。
当检测传感器检测到南北有车,就用这个信号触发南北绿灯,东西红灯步骤,复位其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