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1):
一台三垦变频器  正转端子输入信号后大约两秒才开始动作  太慢了  哪位大师指点一下

网友A:
电机的功率大不?如果大,反应慢属于正常,但2s的响应时间是不是电机负载轴的惯性也比较大呢?

网友B:
是不是有设置偏置的功能了

网友C:
多大电机,带的负荷重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3kw电动机  请问什么是偏置啊

网友B:
就是有的为了防干扰,把启动信号调高而不是对应从0开始,你看下参数就知道了

网友D:
也许是参数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指点

网友E:
看下参数会不会是启动设置有延迟,或者启动时间被设置的很大

网友F:
有可能加速时间太长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
问题解决好了吗?解决好了也分享给坛里的同行分享下

网友G:
三字辈的变频器都不怎么样

网友H:
楼主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。3KW功率不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