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0V怎么逆变380V

楼主(2015-03-21):
维修不方便,先找一台逆变器

网友A:
用升压变呀,用什么逆变器又不是直流

网友B:
找380变220的反接就可以替代了

网友C:
楼上的,你的方法应该是不得的。
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是需要严格区分用途的,输入就是输入,输出就是输出,不能乱用。这个毛病应该是变压器从娘胎出来的时候就有的,应该是设计时候的问题。
楼主功率需求大吗?不大的话,购买一个同时有220V和380V输入的控制变压器,输入220V,那么380V的输入端就能感应出380V的电源了。

网友D:
逆变器是DC升AC的。搞台变压器就行了。

网友E:
2楼方法不是玩笑,完全可行的。而且我们一直在用。用一个380/220的隔离变,在家里没有380V的电网,就用这个隔离变压器反着用。使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达到 DC540V 然后就可以对变频器进行通电检查了。这么用就是调试,不能给负载加电流。空载调试和测试很方便。

网友F:
二楼的方法可以,而且我们也都这样用。
你说的也没错,变压器设计的时候考虑
到空载损耗一般把原边放到靠近铁心的
内层。
我有台2000VA,380/220变压器,空载启动过18.5KW电机,有个窍门先把电机接成Y型
然后手动缓慢加速。

网友G:
只是调试的话用AC220V/AC380V变压器没问题;
我们一直都这么用,带个几百W的空载电机运行都可以的;

网友H:
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帖子

网友I:
楼主是要单相220V变三相380V吧,逆变器可以做到的。

网友J:
那用单相的变频器呢,如果条件允许的话

网友K:
引用 网友C:
楼上的,你的方法应该是不得的。
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是需要严格区分用途的,输入就是输入,输出就是输出,不能乱用。这个毛病应该是变压器从娘胎出来的时候就有的,应该是设计时候的问题。
楼主功率需求大吗?不大的话,购买一个同时有220V和380V输入的控制变压器,输入220V,那么380V的输入端就能感应出380V的电源了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哪有这么多讲究。我们是修变频器不是造卫星。
实际上220V/380V初、次级反接都是可以的。当然这样不适合变压器满负载工作,但是维修变频器足够了。

网友L:
我是用大功率自藕调压器,自己重新绕制,输入单相220v输出单相380v,变频器带电机空载没问题。

网友M:
变压器反接调试没问题的。

网友N:
3楼说的是相当于自耦变压器吗。

网友O:
2楼的方法可行,如果功率不大的话

网友P:
引用 网友C:
楼上的,你的方法应该是不得的。
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是需要严格区分用途的,输入就是输入,输出就是输出,不能乱用。这个毛病应该是变压器从娘胎出来的时候就有的,应该是设计时候的问题。
楼主功率需求大吗?不大的话,购买一个同时有220V和380V输入的控制变压器,输入220V,那么380V的输入端就能感应出380V的电源了。
用尔之矛攻尔之盾的典范

网友P:
大家都提到用变压器升压,问题是220v基本是单项,升压到380以后怎么给三相电机的?变频器不报警吗?

网友Q:
我们用1KW的380V输入 220V输出变压器反接就可以了,在进行试修变频器的时候要检测变频器的整流部分,如果有短路状态,上电变压器会严重发热,甚至烧毁。最好加保护措施。将380v输入,输出220v的变压器进行反接的方法完全可行,用调压器没有隔离作用。

网友R:
二楼的方法没问题,我们都是这么试变频的,国产的大部分都可以,有些需要把缺相保护功能关闭。有些进口的和个别国产的不行,那就想办法找三相电吧

网友A:
回复 网友P:
变频器不会报警,因为输入电压足够了,只是功率不够。

网友S:
3搂的真逗,你凭什么说不可以用呀,误导人家,只要功率够,搞维修一点问题也没有。

网友T:
回复 网友E:
反着用能带负载吗?

网友U:
直流变交流才是逆变!

网友V:
变压器反接就可以了,不过不要带负载哦!

网友P:
引用 网友A:
变频器不会报警,因为输入电压足够了,只是功率不够。
不报却相?
三相电机怎接线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P:
输出是三相的

网友P:
回复 网友A:
进来是单相220,出去就成三相?不理解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P:
中间是直流了,变成交流就可以成三相输出了,变频器带小电机空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升压变功率足够。

网友W:
引用 网友U:
直流变交流才是逆变!
对啊,楼主问逆变,楼下的对变压器讨论得津津有味表情,变压器初次级倒着接需要讨论的吗?充其量是漏磁方面有细微差别

网友P:
回复 网友A:
再问变压器的问题,你说变频器,变频器接220出380三相地球人都知道。

网友X:
引用 网友B:
找380变220的反接就可以替代了
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,原来可以这么用的!赞一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