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间歇起震

楼主(2015-03-21):
博世力士乐机型GODBELL变频器电源故障,换掉电源主回路损坏器件,修复电源小板,上电没显示,3844芯片7脚用指针表测7-11打摆,3844的7脚电容,电源负载,变压器,吸收回路查不出问题,电源小板重点检测过也没问题,上电10多秒K2225热的厉害,之前这种间歇起震修过不少这回就是没找到病根

网友A:
3844单独供电看是否正常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小板的3844 3脚5脚接GND,7接VCC各脚电压正常,稳压回路也正常。

网友B:
7脚电容换掉,量着好不一定能用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把7脚周围的电容换了,如果不行就把整流管给换了。应该是二次供电回路有问题了

网友C:
管发热就两原因:1是频率变低,2是次级短踏,跑不掉的。

网友C:
还有,g极电阻是不是正常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一句话就说明白了,高手呀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实际上是3句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说到管子频率我想起原机是3N150我用K2225代替,有时候管子不合适发热也很厉害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电阻是贴片101第一轮换掉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7脚电容换过

楼主:
早几天也遇到一例变频器空载运行中自己复位这样反复,突然砰的一声响坏掉了,查模块经验告诉我是好的,就是查不出什么器件炸了这么响,换过损坏的器件上电3844的7脚电压打摆,最后把二次都断开还不行,折腾好久,最后发现变压器一次炸了。

楼主:
这台故障机故障特点是驱动上桥有一路整流管烧黑,24V风扇电源的电容放炮,整流管还好,风扇也无短路。拆下电源小板给3844上电, 唯独6脚输出电压低换掉,6脚电阻坏了换掉,3844外围其它完好,电源主回路的限流电阻,开关管,18V稳压管,坏掉一起换上,尖峰吸收回路的快速二极管焊点过热痕迹。

楼主:
把负载都断了就剩一路给稳压回路,测得7脚电压12-15摆动,看来我要找个变压器试下了。。。

网友D:
有的二极管低效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。如果输出不短路那就换二极管看看

网友B:
尖峰吸收回路的快速二极管换掉试下,比换变压器容易

网友E:
都查过没有问题,就是变压器的问题啦。

网友F:
楼主有福啊,看看咸老师的这个帖子:
http://bbs.gkong.com/archive.aspx?id=397752

网友G:
查吸收回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