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2):
求助:欧姆龙NT31触摸屏进入系统后按“change system setting”后将里面的Disable变成Enable,显示UNable to write system settings??如何处理哦?

网友A:
楼主想变更什么设置?触摸屏能用干嘛进去折腾这个?

网友B:
能设定修改就行了,有些屏是拨码开关的

楼主:
因为画面程序丢失了,不进去维修模式咋传啊?

网友C:
那不是维修模式
是传输模式

网友D:
传程序如果操作系统还在的话,只要进到传输界面就行了;

网友D:
如下图,进去就可以了;

网友E(2025-12-04):
引用 网友D:
如下图,进去就可以了;

搭车请教:
想把一台NT31的用户程序(画面)传给另一个同型号NT31,如何操作?
似乎,屏只有接受电脑传给屏的菜单项,没有屏传给电脑的菜单项,所以,电脑中不会保存一个可供屏使用的用户程序啊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想变更什么设置?触摸屏能用干嘛进去折腾这个?
请教,有一个NT31屏,出现了第一个菜单项。为什么?怎么办?是不是用户程序丢了?

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屏可以接收电脑传的程序
也可以传程序给电脑
关键看你在电脑的操作发什么命令

在屏上点传送后,再电脑点上传,接收完后,换屏,下载程序就完成你换屏要求

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程序不一定掉了
1.上传程序看看
2.通过屏操作也可以按页查看~具体操作看手册or在屏上找(英文不好借助手机翻译)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程序不一定掉了
1.上传程序看看
2.通过屏操作也可以按页查看~具体操作看手册or在屏上找(英文不好借助手机翻译)
看明白再按
别瞎按,遇到过瞎按删除了客户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