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思路

楼主(2015-03-22):
变频器与PLC通讯连接要是单独给变频器上电有的变频器会报通讯故障,象电梯变频器西威7.5KW,还有安川A1000报CALL,维修就无法展开,大家有好的建议没有?

网友A:
楼主所说的单独送电,那其他什么设备没送电呢,可否直接从这些信号上取信号啊

网友B:
应该是通过修改参数就可以了。修什么变频器,就要有该变频器的参数手册,把通讯的授权去掉,改成端子控制的授权就可以了。比如我知道西门子的变频器,就是通过参数让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起作用就可以了。很简单。上电后,修改参数。或者先把原来的参数通过PC下载存档,然后格式化参数(工厂化复位),也行呀。

网友C:
楼上正解

楼主:
上电变频器报故障不能复位,参数进不去。

网友D:
使用工厂模式或者工厂密码进去恢复出厂,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或者跟随客户拿回去连接解除设置,但是要是距离远的话就麻烦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“使用工厂模式或者工厂密码进去恢复出厂,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”就算最后修好也连不上通讯还是拿不到钱,
"或者跟随客户拿回去连接解除设置"这个操作用户一般不会,我也没接触过肯定不会,要备用主板才能解决。

楼主:
原来报故障CALL参数也能更改

网友E:
可以改参数滴!如果连参数都不能改,这个变频器才真的有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