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2):
有大神知道吗?这是2个问题

网友A:
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啊
西门子200的STEP 7 MicroWIN
在工具→选项→程序编辑器中有个网格宽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啊
西门子200的STEP 7 MicroWIN
在工具→选项→程序编辑器中有个网格宽度
系统块  可以更改波特率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en   S7-200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