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0中继加电阻问题

楼主(2015-03-22):
现场的设备说有干扰,说继电器乱动作,然后有人建议在中间继电器上并联个阻容。
但现场却只加个电阻说问题解决了
原来加阻容到是听说了,也没去多想。可是加电阻就想不通了。各位来讨论讨论

网友A:
竟然不用烙铁焊接?这是准备经常来维修串门的节奏吗?
误动作,证明了有脉冲电源进行干扰,并联电阻就等于给线圈的干扰电源提供了泄放回路。

网友B:
可以理解
这样的比较多

网友C:
这个临时解决问题的,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。如果设计时有,那肯定工艺也会跟上的。

网友D:
电子这一块不熟悉,并联电阻抗干扰原理是什么?
分流?

网友E:
没有这样做过,直流并电容试过。

网友F:
消耗能量?
我只是猜一猜

网友G:
就是给干扰一个通路

网友H:
这个经验值得学习,修好才是硬道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给干扰一个放泄回路,那给信号岂不也有消弱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那信号会不会消弱啊

网友I:
干扰是个高阻电压信号吧.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干扰源应该是一个尖峰脉冲信号,我们知道,驱动一个继电器线圈进行工作,是需要一定容量并且能持续提供的电源能量才可以驱动的。
而干扰源的脉冲尖峰容量是瞬间很高的,比如所楼主的继电器是12V供电,那么干扰的脉冲尖峰电压可能瞬间高达30~50伏特的电压,并联电阻的作用就是当电压飙升到20V以上的时候,用接近短路的措施来消除干扰源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消耗能量?
我只是猜一猜
就是这个道理

网友J:
应该产生了交流感应电压,有阻容的浪涌吸收器比较靠谱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个继电器是220V的啊

网友K:
看是交流继电器了,应该是加一个阻容吸收回路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K:
嗯,记得以前他们加的是阻容的,这次就加个电阻,说也行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那么尖峰干扰源就是220V以上了。估计有300V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万用表能测量到100v左右

网友L:
线那边接的是什么负载呀!

网友M:
感应电太强 继电器就会误动作 电阻不好找的话可以并联几个继电器线圈

网友N:
这个频繁动作应该是控制点是在临界点上,设置个控制点回差应该就好了,还是说有干扰电压引起继电器动作。

网友O:
这个电阻应该是卸放电阻吧!

网友P:
这种方式不太好,因电阻长时耗电发热,正确的方式应该用压敏472,防浪涌最好的方式

网友Q:
电阻,加多大的的呢,关键是这个。

网友R:
交流线圈开关动作瞬间有噪声干扰,用阻容是对的,用电阻不正规。即便是解决了问题,电阻属能耗元件,长期带电会发热。而且对电源是一个附加的损耗。阻容可以在动态时吸收噪声,在稳态时高阻状态。效果会更好。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增加驱动的能耗是一定的
先确定是在接通时乱跳
还是断开时乱跳
或随机某个时刻乱跳
常用阻容器件或压敏电阻
甚至电阻或电容
使用电阻解决问题的要考虑电阻功率及安全问题

网友G:
回复 楼主:
用示波器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