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报LU

楼主(2015-03-22):
台达B型5.5Kw送电即报Lu,插排上取样电压13.2v送入Mcu90角2.7V,还有24v为22.3V10为13V而5v供电是5.8v,电源的容换了,电压取样运放换了,下一步不知怎么找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邦邦忙多谢

网友A:
开关电源有问题吧,怎么有的电压高,有的电压低,5V   5.8V电压偏高了

网友B:
看你的情况,应该JP1 ——6PIN 取样电压是-13V,没有问题,顺着6PIN应该到一个运放好像是TL072处理成2.7V左右,送到239比较器进行比较,OV和LV都是比较器给CPU的信号!慢慢查吧!我到时再看看板,手上只有F系列的板,B系列的没有,线路是差不多就是标号不一样!

楼主:
5V升为5.8v肯定是不对的,拔掉JP1测电源端5v正常,因为取样电压基本正常考虑Mcu芯片故障,故将Mcu5v供电断开单独接入5v,这时5V又变成了5.8v,应该就是Mcu坏了。多谢2楼,你说是这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