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驱动DY3B-28

楼主(2015-03-22):
各位师傅,请教一个问题,现在我用FX3U驱动一个三相混合电机,用的驱动器广数的DY3B-28驱动器,如果只给CP DR信号给驱动器,电机不运转,必须要送入EN信号,电机才动作,正常不?谢谢

网友A:
EN是使能信号,驱动器使能后电机才会锁住,使能后驱动器接受脉冲信号再驱动电机运转。

楼主:
谢谢~~~就是说驱动器正常的,说明书上没作说明,而之前使用的步进驱动不一样,还以为驱动器有问题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