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这种光电开关上面的可调是什么作用,这几根线的作用是什么?谢谢!

楼主(2015-03-22):
三人行,必有我师!学习学习在学习!

网友A:
调检测距离吧 是4线 两根电源线DC12-24V 下面是1组NO 1组NC 公共点是TC(白色)
BN棕色 BU蓝色 是接电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调检测距离吧 是4线 两根电源线DC12-24V 下面是1组NO 1组NC 公共点是TC(白色)
BN棕色 BU蓝色 是接电源
赞同
距离 灵敏度

网友C:
调灵敏度的。线在那图上就标的很清楚明白了。

网友D:
调节灵敏度,应该是光电开关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老师,我们新安装的设备,一起没有接触个这个东东。

网友E:
检测距离为什么不直接到最大呢?调小有什么必要呢?

网友F:
漫反射光电,最长检测距离30CM(可调)

网友G:
这款是OMRON很常用的一款,所以国内造假的也很多;
那个小旋钮调节灵敏度用的;

网友H:
消除背景干扰

楼主:
4线  两根电源线DC12-24V   下面是1组NO 1组NC  公共点是TC(白色)
WH白色BK黑色gy灰色
BN棕色 BU蓝色 是接电源
谢谢各位老大指点!

网友I:
楼主现在越来越爱学习了

楼主:
做电工,做到老,学到老。。。。。有些时候是没办法的事情!其实这些的很简单的,上面的英文,我女儿都知道上面的意思,只是不是专业术语,她一翻译过来,我就知道了!谢谢!

网友J:
那个调节旋钮就是调节受光灵敏度的。

网友K:
调灵敏度的。线在那图上就标的很清楚明白了

网友L:
上面英文写了调信号大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