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2):
CP1E PLC 发生致命的错误时,怎么修复? ERR/ALM 灯常亮,连上电脑出现提示 储存器文件不存在。应该怎么处理?谢谢各位

网友A:
估计得送厂家修复了

网友B:
向厂家买一个吧

网友C:
连上电脑如果不能清除内存,就要送修了;

网友D:
能不能清除内存?如果不能,那这PLC只能送厂家维修了。如果能清除内存,那只要重新编程就能接着使用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!要重新编程啊!

网友E:
送厂家维修。

网友F:
重新写程序是必须的
运气好点还能把存储空间找回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