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PLCGx是不是这个软件?安装步骤,谢谢各位大侠

楼主(2015-03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是这个,三菱安装很简单,双击后按提示操作就行

网友B:
这个版本看起来挺不错的,这三种系列都可以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啊 就是不好安装 不知道怎么安装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三菱PLC的软件安装应该不难的,按照提示确定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直接点击DISK1中的SETUP就能安装了

网友D:
是的,蛮好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