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2):
问下修变频器老师付,变频器几块电路板之间连接的母线(直流2根,交流3根),用恒温电烙铁加到450度了怎么焊锡还不熔化,一般焊点360度焊锡都化了。新手学习,谢谢各位老师回复,不胜感激!

网友A:
恒温电烙铁接触到大面积的焊点温度就会很快降下来,焊点就成了个散热点,所以锡不容易融化,我一般采用高频涡流焊台,或者大功率外热式电烙铁,焊大面积的焊点要有耐心,功到自然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了

网友B:
上个图看看,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吧,是不是烙铁头氧化了

网友C:
用大功率烙铁,散热太快。

网友D:
楼主这种现象只有两种可能。焊的手艺不行,电烙铁不对头。

网友E:
西门子线路板的铜箔较大,散热快,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

网友F:
用大功率的两把烙铁,我就是这样把西门子的模块拆下来的

网友G:
是不是板上有保护漆?

网友H:
印板铜箔面积大、导线粗,不易熔锡。
1、增加烙铁头与焊点接触面积:一方面用烙铁头加热焊点,同时,用焊丝给焊点上锡,借助熔化的焊锡丝就可以熔化焊点了;
2、提高焊点温度:用大功率烙铁,或者加热风枪吹。

网友I:
用快克205H,还没遇到化不了的焊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