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接修一台西门子M440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
测得开关电源所有没有输出,
测得开关管的K2225的源级没有电压。
继续检测发现4层线路板的内部崩断,用飞线外接。
独立给UC3844加17V电压,电流显示13MA。测得波形如下。
查看波形的显示基本能判定UC3844工作正常,可是个人觉得UC3844的CT频率偏高。
RT电阻1202实测为12K属正常。测得CT为730PF是不是不正常啊?
UC3844 的振荡工作频率由引脚4 与引脚8 之间所接定时电阻RT、脚4 与地之间所接定时电容CT 设定。
计算公式为: f = 1/T = RTCT/0.55 = 1.72RTCT
6脚是4脚频率的一半属正常。8脚有5V电压属正常
测得的波形显示,频率为92k,根据以往维修经验一般在35-40k左右,不知道是不是西门子的频率是不是如此之高。
在此请教各位老师。
4脚波形:
6脚波形:

网友A:
开关电源工作正常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,danfoss的开关频率在68K,这个对电源影响主要是开关变压器尺寸电感量等。

网友B:
我曾经修过屡烧开关管,原因是开关管温度上升极快,CT电容一般在2200P左右,RT在15K左右

网友C:
RT=12k ,CT=2200p   频率应该是30KHZ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你好请问您说的是不是西门子的RT 跟CT MM440(11KW)的振荡频率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