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  昨天公司一台拉丝设备,变频器是东元的7200MA,面板上设定的速度是1500,开机时速度开始上升,当上升到1000左右时,速度就开始下降,一直下降到400左右就维持在这个速度。我看了变频器的频率指令是30多HZ,最后维持的速度是13HZ。这样,我查看了参数都没有变动,最后只有和另一台的拉丝机变频器更换,更换变频器后,这台拉丝机速度正常了,但另一台保持在1100左右。回去后和领导说了下估计是变频器有问题要更换,哪知道今天早上操作工跑来告诉我,那台变频器又是像昨天那样,而另一台更换后不行的拉丝机又正常了,不能理解是什么原因。求哪位大神指点下小弟啊

网友A:
   粗拉机吗?

网友B:
是不是外部控制运转及外部调速方式?如果是查下外部信号

网友C:
看电流多大,然后看是否有限幅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频率是拉丝机上的主拉伸机控制收线电机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就是普通的小拉丝机,一台主电机拉丝,一台收线电机,现在是收线速度比较慢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限幅?不是很懂,能详细说明下吗

网友D:
也觉得好奇怪 ,持续关注

网友E:
换下来的又换上去好了,还是换到别的地方好了?

网友F:
变频器是怎样的控制,是手动控制还是端子控制,变频器输入有没有改变 了?

网友G:
变频器频率来源看下是不是模拟电压输入;

网友H:
这个还得从控制系统入手,面班上是否有手动自动按钮

网友C:
回复 楼主:
   比如140A的变频器,如果电流限制到90A,当你速度超过90A的时候,速度就要掉下来。或者有的品牌的变频器,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时候,也会掉速度。当然你能排除其他情况,比如速度给定有问题等。
   如果你空转电机,可以达到额定速度,带负载后速度会降下来的话,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有限幅

网友D:
要根据要求是远端控制或是面板控制,不要用出厂默认设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是这样,1#拉丝机速度上不去,2#正常。我把1#和2#的换了下,开机时1#的正常了,2#的有问题了

网友I:
转速上不去,跌下来了,要监控电机电流值,如果电机电流达到了额定值,那是负载太重了。变频器和电机需要过载运行。

网友J:
这个还是重点查外围吧
按照描述变频器是没问题的

网友K:
看看给定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普通的小拉丝机,一台主电机拉丝,一台收线电机,现在是收线速度比较慢
   主机速度呢?有反馈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主机速度正常的,我改了几个参数,现在设备能运行了

网友D:
变频器的设置是否和电机的参数相匹配 ?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  昨天公司一台拉丝设备,变频器是东元的7200MA,面板上设定的速度是1500,开机时速度开始上升,当上升到1000左右时,速度就开始下降,一直下降到400左右就维持在这个速度。我看了变频器的频率指令是30多HZ,最后维持的速度是13HZ。这样,我查看了参数都没有变动,最后只有和另一台的拉丝机变频器更换,更换变频器后,这台拉丝机速度正常了,但另一台保持在1100左右。回去后和领导说了下估计是变频器有问题要更换,哪知道今天早上操作工跑来告诉我,那台变频器又是像昨天那样,而另一台更换后不行的拉丝机又正常了,不能理解是什么原因。求哪位大神指点下小弟啊
这是过流保护,当检测到电流太大时,变频器会自动降低频率运行,直到电流正常后继续按照设定目标运行

网友M:
也可能是机械部分有问题引起电流超高。

网友N(2015-04-28):
如果换别的机台上正常说明你的机台控制可能有问题。我也碰到这现象。不是拉丝机,是绞线机。

网友O:
看电流多少,,是不是过流了
多半是过流了

网友D:
这个问题好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