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我现场一台设备,PLC输入点接受24V信号,有按钮,光电传感器,气缸磁性开关; 按钮和光电开关导通以后量输出端电压时24V, 磁性开关进PLC输入端的电压是20.5V;不能理解气缸的磁性开关为什么电压降这么大?  还是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A:
磁性开关里面是干簧管,汽缸的永恒磁磁性不大,干簧管动作不到位,不知这样理解对不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气缸上安装的磁性开关类似于二线的接近开关,应该不是干簧管结构。

网友C:
换一个,触点用久了接触不好,那个触点容量本身就很小

网友D:
是你线路偶问题

网友E:
应该不是干簧管问题,电器线路检查一下.

网友F:
气缸用的磁性开关不一定就是干簧管开关,还有晶体管式的。

网友G:
开关有触点损耗很正常,不能驱动就换一个了,这种磁性开关,基本上是没得修的。

网友H:
对于24V信号源的信号,只要是高电平超过12V,PLC就认了。能用就行了。压降大看看传感器的外壳是否会发热?如果不,就没事。

网友I:
原来正常吗?
换过电源没?
如果没换电源原来正常
检查检查电磁阀体

换过电源那就电源问题

网友J:
正常不会有这样的电压降,不过不影响使用的话可以不管它。

网友K:
这压降有些的了。建议检查下线路,更换开关试下。

网友L:
磁性开关性能不好了,换个新的。

网友M:
   20V信号, 应该没问题.

网友N:
压降大是线路的问题!

网友O:
压降和磁环开关感应的磁性强弱有关,建议大家选择气缸的时候选择强磁性的 这样检测更准确

网友P:
压降有点大啊

网友P:
只要机床能做 可以坚持下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