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我做了一条s7-200与海泰克触摸屏的通讯线,在试验台上是可以通讯上的,数据什么的传输正确,但装进配电箱后由于干扰就通讯不上了,请问哪位老师接触过,怎样把这干扰去掉??

网友A:
加装磁环和金属套管,通讯线与动力线分管排放。

网友B:
定购屏的时候应当向代理商要与对应PLC的通讯线,而不是自制;

网友C:
编程数据线可以自行制作,设备上使用的工作传输数据线不建议自行研制,稳定性会大打折扣。

网友D:
你的干扰也太厉害了

网友E:
我们海泰克触摸屏的通讯线也是自己做的,可以用.

楼主:
通讯线我已经加了抗干扰磁环了,还是不能通讯,我的PLC控制了3台变频器的启停和频率调节,当变频器全部停止时能够通讯上,像这种问题哪位老师可给点建议,要怎样处理才行

网友B:
要从变频器上入手;
不计成本的话,加电抗器、滤波器;

网友F:
什么干扰这么大,我们平常距离很长的都没问题,两个通讯口,换个试试

网友G:
变频器干扰太大了,线分开,加金属套管。

网友H:
    走线也要注意.

网友I(2016-03-18):
变频器的动力线和通讯线一定要分开,干扰太大,控制柜走线时就分开。通讯线最好用双脚屏蔽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