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电流怎么算

楼主(2015-03-23):
变频器空载电流和负载电流怎么算

网友A:
这个不是根据电机来的吗?

网友B:
问的不明不白;

网友C:
如果说变频器不接马达的空载,那么电流可以忽略不计。
如果说变频器接马达的负载,想知道负载电流的话,得首先知道楼主接的多大功率的马达。

网友D:
变频器一般都有电流值的监控参数,调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没必要算。都是实测的值。当然如果你是写程序的,那就要计算检测电流的真有效值。教科书里有交流电压或电流真有效值的计算公式。

网友E:
空载电流就是变频器自身消耗的吗?
这个应该很小吧!

负载电流肯定是按照负载量来计算吧

网友F:
楼主是出于什么考虑想计算这些呢?

网友G:
楼主要计算这两个数据做什么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