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烘道的驱动4kw电机驱动,变频器过载报警,电机拆下后发现电机烧坏,更换新电机后使用12个小时后变频器又过载报警,新电机刚更换有测量过电流为8.5A左右,过载报警后当时拆除变频器使用接触器,电机正常运转,电流也为8.5A左右,现在已使用4天左右,电机一直正常。有个疑问为什么使用变频器为过载报警,而用接触则正常使用。

网友A:
看下电机参数的设置

网友B:
看下变频参数的设置 ,是不是过流设置底.

楼主:
过滤设置是10.5A的

楼主:
参数没有改变,用了十几个小时

网友C:
接触器触点接触是否正常。

网友D:
恢复出厂设置,重新设置一下参数。

网友E:
变频器功率多大?参数设置是否正确…

楼主:
变频器以前使用一直正常的,过流设置10.5A的

楼主:
使用了那么多天,明天准备换回变频器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