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我有台富士伺服驱动器FALDIC,型号RYS751S3-LRS-Z99频繁的跳EC85,复位不了,也找不到相关的说明书,听客户说此故障说是编码器通讯问题,换一台伺服都可以正常运转,小弟在此需要一份说明书,或者哪位师兄遇到过此类的问题,点拨我一二

网友A:
估计编码器坏了,得送修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不对,楼主说“换一台伺服都可以正常运转”
问题还是在伺服器…

网友B:
应检查伺服器内部编码器端口供电输出是否正常…

楼主:
恩,3楼的方法我去试试看,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