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1. 一台设备有多个24V开关电源? 分别定义为24V1,24V2,24V3,......24Vn; 但是对于他们的负端怎么处理? 需要短接吗?
2. 一台设备有直流电源若干,电压等级分别为24VDC,15VDC,48VDC,12VDC,他们的负端如何处理? 需要短接吗?

网友A:
最好是分开吧

网友B:
各接各的!

网友C:
最好分开接。

网友D:
如果是设计的话,建议分开,但如果现场已经混用了的话,估计是分不开了

网友E:
以前咨询开关电源的厂家,说同型号的开关电源负端可以并在一起。

网友F:
没什么特别需要,就分开用。

以前我们控制箱,有个18V本安电源,24V开关电源。

矿用产品,外部直流电压要求不大于20V,所以外部控制按钮、传感器都是DC18V的。当时有安装人员把传感器电源接24V。

结果内部接收不到信号,于是把两个负极共负之后就有信号了。

但是这样在矿上是违反规定的。

本安电源与非本安电源直接的耐压、间隙都是很严格的。

网友G:
如果各个电源的信号没有隔离器件,却需要耦合,那就要共地处理;如果系统中各个电源供电的器件之间由光电耦合器或霍尔传感器,或其他类似的隔离器件,就各是各嘛,独立供电。

网友H:
最好不要共端。一个一个的分开最好。

网友I:
还是先分开吧,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再并接。

网友J:
看具体情况,我们有接也有不接的。

网友K:
还是不要混在一起吧!
分开问题少些

网友L:
是好几个电控箱吗?如果都在一个箱内为什么不用一个大瓦数的代替几个小的。

网友M:
还是各接各的好一些。

网友N:
不用短接的

网友O:
看现场具体情况,有的需要短接,抗干扰性能有改善!

网友P:
我有一个设备,里面用了四组电源,这个电路被设计者把地全部接在一起了。在调试过程中,总是出现一些不稳定和干扰现象,并且有过坏采集卡的问题,后来把电源全部分开,全部独立使用,就再没有出现烧卡和干扰了。

网友Q:
没有要求的话,还是分开使用;

网友R:
同品牌同电压的应该可以接一起,不同的最好不接一起!

网友S:
一定要分开,为什么呢?可以共用的情况下,分开可以减少相互干扰,还有种情况,各个电源控制的元件不同,各走各的回路,此时如果共用V-,多了回路,会引起误动作。

网友T:
   没有要求,各接各,避免混乱接错电压等级,互相干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