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请教咸工:我这边有一台丹佛斯FC301 30KW变频器,在客户处满载低频(20HZ以下时)运行输出电流实测W相偏低达到10A,变频器报警停机,机器拿回公司带7.5空载运行,实测电流也相差2A,查遍驱动电路,也请教了几位师傅,都无有效解决方法,由于没有合适的主板代换,也不知到底是主板故障还是驱动板故障,如果是驱动板故障,我又该从哪里入手呢?请咸工指点一二,谢谢了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不知咸工什么时候有空帮忙指点一下,谢谢了

网友A:
机器用了多久了如果有5-6年以上了建议换驱动电容一定要换好的电容。

网友B:
W电流偏低,电压是否正常?30HZ是否正常?

楼主:
电压当然正常,别说是驱动电路,整个驱动板的电容都用电桥测了都非常好,运行不到30HZ就跳缺相了,我们也是实在没辙了

网友A:
模块,电流传感器各相交换呢

楼主:
全都已经试过了,波形也看了,都正常

楼主:
模块采用外部接线的方式也试过了,互感器也换了,故障依旧

网友C:
电容该换就换,不要太相信你的表,我碰到过电容测的好的,但是换个电容就能正常工作,用哪个旧的就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