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师傅们,这个东西怎么接线?

楼主(2015-03-23):
听厂里老板说这个叫液压单元,我上网查了查,知道一点了,24V供电,上面金属圆柱体应该是电机,有两根接线柱,有一根已经从启动器上面过来了,线很粗。电机上面黑色的是启动器,启动器上面是四个接线柱,上面两个应该是主触点,下面两个是线圈,我描述的对不对啊?还有个问题,就是这个液压单元也没有表明多大的功率,应该配多大的电源呢?电源当然是用两块12V的电瓶。

网友A:
这就是个直流电机,黑色的就是个接触器。下面是两个电磁阀。

网友B:
接法参考汽车起动马达

网友C:
这种应该耗电量不会太大
你的电瓶多少AH的?

网友D:
两个电磁阀,一台电机带一个运行接触器。安全电压,24V控制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还没配电瓶,不知道用多大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嗯,当接触器理解就很容易了

网友E:
好像是汽车液压专用。我见过我们公司的汽车升降尾板是这样的马达。

网友F:
汽车卧式液压站,这种油箱容量一般在4L左右。和普通的液压站一样使用。

网友G:
应该是汽车上的,外壳是地线接电瓶负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我是用在液压叉车上面,以前是手动的,现在改为自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