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小弟厂有台设备用的东方驱动器asd12c-sd,参数设置面板opx-1,起定位用,因为我嫌定位速度快不好,想改慢速度定位,但用控制面板改了后,感应器还没确认好电机就停了,查程序里面有三个输入点,x55.x56.x57.找了些资料看可能是时间输出,速度调慢了但是驱动器输出时间到了先停了,有哪位比较懂的能跟小弟讲下应该是这样的吧,那时间输出该怎么设置呢

网友A:
定位能用时间控制吗?那也太粗糙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电机是步进电机,主要是把工件定位到同一个方向,但程序里有三个点是驱动器发出来的,不知道怎么修改啊

网友B:
你是用什么信号控制的?
步进电机通常用脉冲控制它运行,脉冲数量决定它位移,脉冲频率决定它速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电机旋转,正常情况下感应器感应ok.电机停止转动,如果感应NG.那么电机转多长时间停下来这个是与输出脉冲数有关系吗,程序里有三个驱动器输出到plc的点个人理解为启动,定时和停止信号不知道对不对,电机脉冲频率设置都是在驱动器里设置,plc没查到有

网友C:
用PLC脉冲控制的话,把对应频率降低后转速就慢了;

网友D:
不能单单调节驱动器参数,还要使用电脑连接PLC读取内部的程序进行修改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已经搞定,驱动器里参数设置步进数和频率,plc驱动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