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上电报通讯故障,我也更新主板了,还是一样,面板也换了,还有开关电源5V电压正常,请问是哪里可能有问题?

网友A:
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记得上电就是comm  fault代码,我当时查了好久,这个通讯故障是面板和主板通讯不了报的,既然你换了新主板同样报,要么你换的主板已经被损坏了,要么电源板的供电确实有问题,这种情况还是着力查清电源板再说,不然你换一块主板坏一块

楼主:
是啊,一上电就报,换了新主板一样,排线和面板排线都换了,一样,电源都是正常的,见鬼了,你是怎么解决的啊?

网友A:
你把电源板的电容全换了看看,我也不知道故障点在哪里,当时测量主板CPU供电,晶振信号,复位信号一切都是正常的,各芯片也没发热情况,我换了一块主板就正常了,但几分钟之后就又是通讯故障代码,断电几分钟重启就又好了,无奈换了电源板所有电容,测试在没有跳过故障,但那台机客户后来不修了,我也没再去看,不知道换驱动板电容是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,你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