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3):
本人工控新手。用松下A5伺服做抛光机,伺服电机带着工件朝同一方向旋转抛光,随意按下停止按钮后,要求工件每次停止位置要一致(伺服电机带减速机1:10)。求教高手指点编程。PLC用的是OMRON CJ2M +NC213模块,有样例更好呀。

网友A:
你的意思是按下停止按钮,不是马上停止,要走到一个特定的点再停?

网友B:
楼主可能还不懂如何使用伺服传动系统吧。
伺服马达的使用特点,就是给定运动距离,并执行运动到所规定的距离。
楼主设计的停止按钮,是停整机使用的吧,伺服系统是做高精度指定位置停止的,只需要在PLC内部编制相关的位置停机程序即可。

网友C:
设定一个原点,在停机时,停在距离原点相同的位置。

网友D:
没搞过  恳请高手解答

网友E:
新手就用CJ+NC?  我这只8年的小鸟 都没用过NC,喔喔喔

网友F:
这个得看工件形状,有没有一个突出点,做个接近开关检测,打磨的的话,砂轮都是直径300mm左右的,工件直径估计就是10mm-30mm,无法通过砂轮确定你工件的原点。需要靠工件自己检测原点,然后延迟n个脉冲停机。

楼主:
6楼的意见很有帮助,谢谢了

网友G(2015-05-04):
检测到开关信号减速停机并切换到原点检测模式,检测到原点开关时再完全停止,不知可行否?